关于变频器频率给定方式问题

楼主(2017-01-13):
有3台30Kw的水泵,做恒压供水系统,整个系统分为手动启动和自动启动两种模式,手动启动就是设有独立的启停按钮,各水泵互不影响,自动启动就是恒压供水,在自动模式的情况变频器的频率给定方式为模拟量来给定,自动这块没问题,但是因为是30Kw的水泵,手动启动采用直接启动对电网有一定影响,就像利用变频器来手动启动。该怎么搞?不要每次转换模式的时候人为去设定变频器参数,那样太麻烦。请教各位大神了!有点啰嗦,不知道我表达清楚没有!

网友A:
用PLC和变频器通信可以实现

网友B:
三菱的D700系列15速可以调节。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是手动按钮接变频器点动功能!这样就不受参数影响!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