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3):
像图里这样,也没有端子啥的

网友A:
按INSERT键调用端子,然后添加!制作完成后可以生成符号宏!以后就方便调用了!!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楼主:
用端子当然可以做到,可是我发的图里导线直接连到plc盒子上了,没有用端子也没有用符号,我就想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B:
这个好像不是原理图,叫做总览图之类的,这类图纸可以连接,之前做过,已经忘了差不多.

网友C:
这是什么软件 ?求赐教
引用 网友A:
按INSERT键调用端子,然后添加!制作完成后可以生成符号宏!以后就方便调用了!!
学习不掉队

楼主:
eplan electric p8这个软件我也是刚开始学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软件 ?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