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三菱PLC 内部时间不准,问下怎么调

楼主(2017-01-13):
(无正文)

网友A:
时间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在线 里面有个时钟设置
懂了
下载积分:+1(铁锤大哥)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1151847703)

网友B:
在时间方面,FX5U没有看到NTP设置,没西门子的方便,如果时间要求误差不是特别高的话,三菱PLC可以考虑能通过HMI定时自动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