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使用485BD 模块如果做MODBUS从站?

楼主(2017-01-13):
FX3U 使用485BD 模块如果做MODBUS从站?
看了一下只有RS RS2指令 都需要发送之后再接受返回的数据
如何作为从站??

网友A:
485BD和MODBUS是两个不同的模块
485BD之间可以实现N:N网络通讯
实现MODBUS通讯必须加FX3U-485ADP-MB适配器

楼主:
如果自己写MODBUS协议呢

网友B:
自己写也是可以的

QQ:34699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