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CP1H 大于9台怎么通信,谢谢帮忙

楼主(2017-01-13):
有个项目要十几台plc联再一起控制,PC LINK 是不可能了,但不知modbus通信怎么搞,求各位大侠帮忙指点

楼主:
就用TXD/RXD 2个指令吗?

楼主:
有一台是主机

楼主:
没人帮个忙

网友A:
有难度,希望大家提方案。

网友B:
每一台CP1H用CP1W-CIF41,网路连接

网友C:
用以太网罗(套节字方式)连线简单,程序参考手册上面的样本就好了。
CP1H-EX40DT-D就可以咯,只带以太网接口。每个上面 还可以扩展

网友D:
可以用以太网、或则是Controller link

网友E:
CP1H是可以加裝CJ1W-EIP21來連線.

网友F(2017-03-24):
用eip做資料鏈結比較好做,但成本會較高 ,使用cp1w-cif41 成本較低,但是通訊指令有通訊阜數量限制的問題,要小心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