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3):
这个H3是什么意思~~~自学 看到进制这里完全不会了~~先谢谢;了

网友A:
用科学计算器把16进制H3转成2进制你就明白了,这么基础的东西,没人回答你哟,Y0-Y3,Y0=1, Y1=1

网友B:
16 进制用H表示;2 进制用B表示
H3=B0011

网友C:
h3=0011      也就是   Y0   Y1   输出  得电
慢慢来,谁都是一步步走来才看懂的
K1Y0  =   Y3   Y2   Y1    Y0    四个位   对应
H3       =     0    0       1     1        这个看懂了吧
H3转换      8     4      2       1              这里  1+2=3就是H3  =   K3
学习不掉队

楼主:
感谢~~~看来原来计算机基础没学好,如果这种程序用到实际中是不是太复杂了,需要算哪个ON,哪个OFF,
引用 网友C:
h3=0011      也就是   Y0   Y1   输出  得电
慢慢来,谁都是一步步走来才看懂的
K1Y0  =   Y3   Y2   Y1    Y0    四个位   对应
H3       =     0    0       1     1        这个看懂了吧
H3转换      8     4      2       1              这里  1+2=3就是H3  =   K3
huiyang

网友D:
写成K3是一样的

网友E:
有十進制,從O開始數到9進一位,是10 。那麼十六進制,就是從0開始數,數到9 就是A B C D E F 數到F就相當於15了,如果再數,就是進位了,也就是10 .希望能幫到您。

网友F:
PLC的输出,小型机是八进制,中大型式16进制。所以还是要学习好进制,BCD等。尤其与变频器的通信。

楼主:
感谢,感谢
引用 网友F:
PLC的输出,小型机是八进制,中大型式16进制。所以还是要学习好进制,BCD等。尤其与变频器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