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跑位,急求解!!

楼主(2017-01-13):
做了2台伺服带动振动盘给7个工站送料的机器,一台没问题,有一台伺服在送料过程中偶尔会出现跑不对位置的情况(跑到某一个不是送料位置的地方停下来或者向前跑动过程中突然向回跑,越过原点,一直跑到极限位置报警了才停下来),伺服控制器电源加了底线和滤波器,应该不是干扰的问题吧,求大神分析下从哪里下手解决啊!!!谢谢喽!!

网友A:
仔细检查接线,特别是信号回路,不是有二台吗?用代换法排除器件故障可能。

网友B:
感觉还是你程序的问题,仔细检查下你的程序,定位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应该是干扰的问题,单台运行还是两台在一个设备运行的,两台在一个设备上运行,两台都会有这样现象,只是有一台频繁一点!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网友D(2017-03-29):
振动盘产生的干扰是很大的,要注意它的接地,伺服驱动应尽可能远离这个干扰源

网友E:
要么脉冲线干扰,要么是程序问题,一一检查吧

网友F:
振动盘产生的干扰是很大的,要注意它的接地,伺服驱动应尽可能远离这个干扰源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