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17-01-13):
向各位大神求助,使用刚买笔记本电脑,买回是Win10系统,现在已安装Win7系统64位。在与S7-200PLC通讯时选择通讯协议PPi ,见图。通讯线的驱动安装正确,在选择COM口时,不能显示COM口,只有USB,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谢谢大家!
已经重装过软件和系统问题同样出现!

网友A:
到设备管理器里面去看看有没有COM口,没有的话先装USB转串口线驱动或者USB编程电缆驱动,还有就是你的电脑里是不是装了WinCC flexible smart v3这个软件,要是这样的话,还是把系统重新安装一遍吧,不要再装WinCC flexible smart v3!
下载积分:+1(青春终败红尘)
下载积分:+5(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

网友B:
为什么S7-200的软件不能和WinCC flexible smart v3安装在一个系统内,
因为我早前这样装过,但是200的软件好用,WinCC flexible smart v3软件不好用。

楼主:
设备管理器有显示COM口,安装了博途V13和WINCC软件,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备管理器有显示COM口,安装了博途V13和WINCC软件,谢谢大家的指点
大师,怎么解决的啊?准备使用WIN7 6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