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3):
小弟接触这行没多久,只编写过一些简单的机器.都是自己琢磨 没什么见识
通常在编写时分自动状态和手动状态
进入自动状态后,在切入自动状态时会复位当前机器状态,汽缸回初始位置,当然也会判断上次对应工位的产品的状态。如果没完成,就在做一次,之后等待按钮启动机器(也可以直接启动)
手动操作,只可以在非自动状态下进入,

问题来了,大家都是怎么处理停止,按下停止的等当前的流程结束后在停止,还是立刻停止,
或者说是在自动状态下突然被切换到了手动状态,然后再次进入自动模式启动,机器右会被复位一次

小弟想是否可以这样处理,将当前的状态记录下来,当退出自动状态时,将当前各工位流程都记录下来,再次进入自动模式时再进入对应流程
可这样如果在非自动模式下,操作人员进入手动界面,随便按了几个动作,那在回到自动模式下就乱套了,只能采用切换到自动时复位机器的办法了

其实也是因为无意看到别人写的机器,是一个转盘装配,一共6个工位,单工位动作都很简单,错位送料加下压,但是在自动执行到一半时切换出自动,进入手动界面将原本已经下压的汽缸缩回,重新切换到自动(机器并没有复位)启动后,下压汽缸又下压了一次,然后流程继续工作.小弟没敢多试别的动作,因为不是自己家的机器万一撞击了。。。。。

还有一次看到人家写的程序 竟然可以在自动状态下进入手动界面点击操作(当然是在出现异常的情况下,自动状态下能不能操作不知道)

之后小弟就思考是否是退出自动时将所有汽缸或者别的动作都记录下来,重新进入时直接分配.当然非正常停止不考虑(断电什么的)

自己想了很久也没想出什么好的思路,周围也没有做这行,感应好孤单,就发帖问问大师们是怎么样处理这样的状况的

网友A:
这要看机械工况和安全考 虑。

网友B:
思路问题  动作一步一步 全部分开 可以在 全自动 ,点动(有些也叫寸动或者半自动,就是按一下走一个动作),手动之间随意切换,  运行一般的时候 也可以停下来 看看  然后又接着继续运行
进入手动之后(自动流程还未完成时),操作人员随意点击,并非按照流程下一步执行的动作(比如应该先错位在下压,这时已经错位,下一步应该是下压,此时操作了错位复位,再次切换到自动,如果继续刚刚的流程下压,就会出现异常,)

网友C:
在程序手自动输出的IO加了切换开关.切换为手动状态时自动状态一直保持但没有输出,手动调试完切换自动,自动输出接通继续运行.
进入手动之后(自动流程还未完成时),操作人员随意点击,并非按照流程下一步执行的动作(比如应该先错位在下压,这时已经错位,下一步应该是下压,此时操作了错位复位,再次切换到自动,如果继续刚刚的流程下压,就会出现异常,)

网友D:
觉得应该考虑具体工况和安全要求,之后才是如何方便使用和调试
就是运动不会产生干涉的还好判断,如果有运动干涉,或者动作比较多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E:
楼主提的问题真是好问题,难到了我,我是这样编写的(1全自动,2手动,3半自动,4调试)然后在每一种状态下写一个块INTERLOCK(互锁),
没有明白什么意思,可以详细解释下吗

网友E:
回复楼主,简单来说就是加条件,条件另外来写,要用时加上去就可以了,动作就不会乱.一种状太变另为另外一种状态,有几种可能,就加几种条件,再写成一个块,要用时拿下,比如A位置到B位置,手动的条件一个INTERLOCK,自动一个,用时加上,不然不会动作,又比如又到A位置时,有什么条件呢,加上就可以了
你的意思是,如果当前在自动模式中进入手动界面操作,那么操作的一些东西是有限制的是吗,比如我现在的流程是汽缸准备下压,而现在要操作只能操作此汽缸下压,或抬起.

网友E:
回得楼主,汽缸只有两种状态,上升位状态,下降位状态,当上升位到下降位改变时,我说的条件呢,有可以多种,手动,自动,调试,上升位传感器,下降位没东西感应,气压传感 器,等等,组合一个小块,再组合成一个大块INTERLOCK,另外用时加上.你看我发的图,又比如,在手动状太下在下降位,转变为自动状态时,自动运行条件不成立,INTERLOCK块显示出来了,要不你手动把这块复位,要不全复位,自动条件成立,可以运行,条件成不成立,看INTERLOCK

网友E:
楼主,不好意思,只能表达至此,多见凉,看看大师们怎么说

网友B:
你弄错了  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手动操作了   那就必须把手动操作的所有步骤全部回位  才能自动 继续往下走  而不是手动操作了  就跳过这一步
这样的话就回到我一开始问的问题了,你的意思是退出自动切换到手动的时候将自动当前的状态全部保存下来,等在此切换到自动时重新读取继续运行是吗?

网友E:
楼主理解得比较透,我只会按框框想

网友B:
无语了    上 个案例 给你看下       也是个分割器组装设备的

网友B:
.。。。。。。
大师可以加QQ了解下吗
  • 下载积分:+1(jicjic111) 热心助人!

网友F:
    加下QQ,437051926

网友B:
    电话15394301768 QQ815360919 慈溪余姚

网友G:
    一般来说,这种问题,我是这样做的。设备分为三个状态:手动,点动,自动。手动状态下,在考虑运动干涉以及安全问题的前提下,可任意执行各动作。
    点动状态下,设备按自动运行的流程执行各动作,点动只可由手动状态下切换。点动完成一个动作周期后,可切换至自动状态下运行。
    自动状态,这个就不用多说。
    在自动状态下按下停止键,根据设备情况,分成两种。一种是完成当前动作周期后停止,但设备仍然在自动状态下。按下启动按钮后继续自动运行。另一种情况是,按下停止按钮后,设备执行完当前动作停下,按下运行按钮继续执行。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切换为手动状态。一般动作简单,流程不多的情况下采用第一种,动作复杂时采用第二种。当采用第二种时会结合复位开关复位设备状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