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输入输出模块和CC-LINK模块的区别

楼主(2017-01-14):
我接触过三菱Q系列的PLC,上面带有输入输出模块,有时也会有CC-link模块,比如一些输入的传感器信号,开关信号等等既可以接在输入输出模块的远程端,也往往有一些接在CC-LINK的远程端,输出也是同样。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不只是用一种,而要同时使用这两种模块,真心请教群里的高手指点我一下。

网友A:
接线的距离和数量是最明显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