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请教大神JOG运行过程中如何显示实时位置

楼主(2017-01-14):
1.PLC欧姆龙CP1L
2.采用脉冲加方向控制,定位使用的是绝对定位,位置显示直接用实时脉冲量可以换算
3.回过原点后,JOG运行过程中,运用的是SPEED指令,脉冲读取的虽然也是当前值,但是都是从零开始的,如何转化为实时位置?

网友A:
回原點沒成功吧!原點成功做JOG運轉不會有這種情況。

网友B:
原点建立后,可以显示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