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5):
有什么最简单,经济可靠的办法,控制精度允许1-2厘米,用三菱PLC和威纶触摸屏,要在触摸屏上实时显示料斗工作位置,大家都来帮忙看看,关键是钢丝绳断了要求延时1-2秒能检测并停止电机

网友A:
在被动轮处装个4等分或者6等分,8等分。用接近开关检测并计数即可。

网友B: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才能实施吧,不防上个现场图
学习不掉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被动轮处装个4等分或者6等分,8等分。用接近开关检测并计数即可。

值得借鉴!

网友D:
用两个行程开关,检测料斗的起始和终止位置,当电机启动后,5秒位置没有变化,则为电机停止或钢丝绳断。料斗钢丝绳安全系数很高,必须经常检查,有缺陷立即更换,钢丝绳断是大事故。

网友E:
既然用到了三菱PLC和威纶触摸屏,再经济也不在乎加个速度传感器,压到钢丝绳上,速度和位置就可以完成了,运行中传感器没信号,就说明钢丝断掉或者卡死了,马上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