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放大器不能显示d1的问题,请各位大哥指教

楼主(2017-01-15):
QD75MH2,PLC为Q02U,放大器为MR-J3-10B, 为光纤通讯 伺服驱动器为绝对控制系统 Y0 Y1信号都置NO ,但放大器不能显示d1,只显示AB,怎么办?请各位大哥指教

网友A:
1、确定驱动站号是否设置正确或重复
2、确定PC05的参数是否为0000

网友B:
有没有设定站号

网友C:
定位单元与伺服驱动器通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