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PLC PID控温请教

楼主(2017-01-15):
图片中是我想实现的目的和疑问,请赐教,谢谢大神们

网友A(2017-05-28):
马的,我也不懂
kamsing

网友B(2017-09-16):
昨天刚做过测试,PID参数要事先写入的,至少D100-D101,D103

网友C:
你温度探头最高温度是多少,比例阀最大开度是多少?比如说温度探头最高可以检测100度,那么当水温20度的时候D202中实际的数值就是400,如果你要设定的设定的温度是50度,那么D200对应的数值是1000,2ad模块的分辨率好像是1/2000,具体的看2da的手册

网友C:
而且你设定的d100是pid参数,需要设置,具体对应参数类型看fx3u的编程手册

网友D:
1、PID只能处理整数形式的目标值和测定值。
2、如果控制量要精确到小数点后第1位,可以把目标值和测定值乘以10。例如:目标值是50.5℃,测定值是46.2℃,那么都乘以10,就是505和462。
3、FX2N-2AD采集的温度值是整数形式的数据,需要计算转换成实数形式的温度值。转换计算公式取决于所用的温度传感器。实数形式的温度值再乘以10,最后转换成整数值,作为PID指令需要的测定值。
4、PID输出值,经FX2N-2DA转换成模拟量,控制阀门的开度。阀门开度与输出值的对应关系需要搞清楚。

网友D:
因为热惯性,温度的PID控制难度大

网友E:
FX2N 很久沒用,但覺得選型應該選錯了。
溫度感測:
FX-2AD-PT --->PT100
FX-4AD-TC --->熱電偶
比例閥:
FX2DA 或 FX4DA
但基本上會建議用溫控表來控制。

网友F:
FX2N-2DA控制>>>>>給SCR控制加熱棒
加熱棒>>>>感溫器~~~~給FX-2AD-PT 或FX-4AD-TC
回饋所有數值給程序
PID是程序觸發與回饋平衡方程式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