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6):
接了个摆放料工程,本以为很简单,难住了,料是从震动盘出来,在等边三角盘上每行按1  2  3  4  5 .........排列摆放好,如图:我是按X轴Y轴伺服控制电机一个一个去放,就是放不好,料有时会倒一个,后面的就全乱了,料是PU材料,1mm*5mm很小,很光滑,摆放不好,工程可能黄了,大师们支招一下,拜托,拜托

网友A:
摆放盘可以倾斜一点吗?
可以,多少度角都可以
永无止境 !@#$%^&*

网友A:
机械手是什么样子的?是用气吸的,还是别的方式。
用小气嘴吸,和管道内自由落体两种方式 试过,没料时,XY坐标走得准
  • 下载积分:+1(jicjic111)
  • 永无止境 !@#$%^&*

网友B:
    为什么不用一个一个 小格子放  跟蜜蜂的窝一样  放好以后 再把那个 格子拿走
    网格行不行,我也在忧虑中,这样只解决料不会倒,但担心,拿格时,料会不会倒,网格一定比三角盘大,怎么放,还有网格不好做
  • 下载积分:+1(jicjic111) 热心助人!

网友C:
    不能将工件横放,等三角磨具由平放改为立放?
    是有一定角度斜放的,角度可以调节
  • 下载积分:+1(jicjic111)

网友D:
    貼層雙面膠在三角模具上。
    真诚感谢!

网友A:
    摆放盘上可以加工小孔吗?把所有位置都加工上一个1MM深的孔。
    感谢你,你思路很活跃,脑子转得快,有什么联系方式,有活一起干
    永无止境 !@#$%^&*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现在我有个想支法不知行不行,以前做过印刷机,想到印刷刮板,先把料直的放横,再排放在槽里,就象子弹盒里的子弹排列一样,然后的把摆放盘摆成90度角,象刮板在上面一层一层放料,可不可行???

网友E:
    但是用刮板,刮。移动的轨迹不规则。
    用PU的材料做一个与“金属正三角的放料夹具形状相似”,但是,是带有“预放置材料的形状的正三角阵列的”网板孔。
    首先,放置在这个“模具里面”。
    接着,把“带有材料的模具”与“金属夹具”,靠拢,“紧贴”。
    紧跟着,使用“材料模具的正三角形,内嵌板”,把“材料”推进“金属夹具”内部。
    最后,看下是否“填满”金属夹具的正三角形区域。
    感谢,说得很详细,清晰,我觉得可以一试,应该可以,再次谢谢
  • 下载积分:+3(jicjic111) 好贴好贴!

网友C:
    伺服放件,这样放有什么问题?
    谢谢,我就是这样倒三角放料的,从左到右,从下到上,从正面一个一个塞.料是挤着的,但问题现象是,料会倒一个或动,后面放的就全乱了

网友F:
    更改放置角度,最好是斜着不要垂直,
    让你的机台和伺服轴可以同时调整角度,
    模具内可以放置一层粘性硅胶,有一定的粘性且反复使用。

网友C:
    料怎么会到呢?这三角的顶角垂直地面,就是料柱平行地面的。料柱是横着平放进去的。

网友E:
当工件脱离“放置工具或是机械手臂时”或多或少有些摩擦力。
这样就会“影响”之前放好的料段
我们理论的想法与实际实物的操作 有些偏颇的。

网友G:
用机械手是有挑战性,,,
可能是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