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是个新手,这里有一个小问题想不通,求解答。。。

楼主(2017-01-16):
我用信捷plc,同一个x点采集两次信号,这两次信号分别对应不同的动作,现在是只执行第一个动作,怎样可以走不同的动作啊???

网友A:
信捷的没用过,大体思路如下
单次起停功能,X上升沿单次启动M0,双次关闭M0。用M0的常开或常闭触点,串联X的延时接通触点(比如T0),驱动你想要的动作就行了。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B:
希望这个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大哥,我试试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