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三菱FX-2NPLC通讯测试连接失败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7-01-16):
如题,三菱FX-2NPLC通讯测试连接失败是什么原因啊?
COM端口是选择正确的

网友A:
你的PLC 應該是拆機的,別人設了通訊。所以你連不上。
刚刚可以连上的,关机后重新开机就不行了

网友B:
你设定是115200,三菱默认是9600,最主要你没电池,考贝一次通信一次,关电了又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