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3U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7-01-16):
现有FX3U-32MR,,希望通过一个压力传感器提取油缸的压力,经计算变换后显示数值。请问需要增加哪些模块?盼师傅们的回复,谢谢。

网友A:
AD模块 具体看你的压力传感器和通道数
压力传感器4-20ma,一个通道。
请问如何解决显示问题。

网友B:
显示需要一个触摸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示需要一个触摸屏。
啥时候 大熊猫 换成大红公鸡了

网友C:
模拟量模块:FX3U-4AD,可接收4.20MA信号
显示: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