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6):
维纶禁止上传真的没救吗?
学习不掉队

网友A:
有救!!!我当年就在论坛里碰到高人帮我解开过,当初是我电脑故障导致屏原程序丢失,只能从屏内读取,
但高人也不是随意帮我解锁,问过我屏内一些数据细节,怕我盗用,在此感谢当年帮我的高人!!!谢谢了!

网友B:
解除上传限制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如果有宏指令的话就会丢失

网友C:
维纶用U盘是可以进行反编译的  具体是用U盘插到触摸屏上面  然后上载到U盘里面文件夹(提前自己创一个比如111111) 然后用电脑打开那个文件夹里面的EB8000文件夹 然后打开001文件夹  有个EB8000的文件  把那个EB8000的文件的后缀改成.xob 然后用EB8000 project 编程软件工具里面的反编译 反编译一下 试试 看能不能反编译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维纶用U盘是可以进行反编译的  具体是用U盘插到触摸屏上面  然后上载到U盘里面文件夹(提前自己创一个比如111111) 然后用电脑打开那个文件夹里面的EB8000文件夹 然后打开001文件夹  有个EB8000的文件  把那个EB8000的文件的后缀改成.xob 然后用EB8000 project 编程软件工具里面的反编译 反编译一下 试试 看能不能反编译出来

下次有机会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