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变频器拖动两个电机问题

楼主(2017-01-17):
首先我使用的变频器是4.5kw的,然后电机是两个2.2kw的,最后我想把两个电机接成一个正转一个反转的,请问朋友们几个问题,第一个,一个变频器可以带动两台电机吗?同时启动停止。第二个,一个电机正转一个电机反转可以吗?第三个,如果可以的话,变频器电机参数功率设置2.2kw还是4.4kw,额定电流设置成一个电机的额定电流还是两个电机的额定电流呀?谢谢你们,请给指点迷津。

网友A:
可以,可以,设最大值 ,
永无止境 !@#$%^&*

网友B:
当然可以 4.4

楼主:
谢谢,家园的朋友们

网友C:
变频器和电机之间最好加上空气开关做保护

网友D:
第一个问题:可以.
第二个问题:可以.
第三个问题:设成4.4的.

楼主:
谢谢家园的朋友们

网友E:
肯定是可以的,参数设置为两个电机参数之和,另外,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最好不要加任何开关,需要加开关就加到变频器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