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7):
本人小白新人,大学学了PLC编程,针对各种模拟场景写了一堆程序。但我发现实际中整套设备中貌似是 主控屏--PLC--驱动器--步进电机的组合,实战起来光知道PLC编程部分,其他的一脸懵逼,求诸位大神指点一下,关于驱动器、主控触摸屏(不知道这么叫对不对)和PLC之间怎么联接,主控屏和驱动器的程序是不是也有各自独立的需要我们写进去的程序。

由于可能问不到点上比较难理解,我举个例子,驱动器通过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的运动比如正转,这个脉冲是规律变化的,那和PLC相连后,是要把这个变化规律的脉冲变化也写出来发给编码器,还是只发一个开关信号告诉驱动器说“正转开关”--开 就行了?

网友A:
关于这个问题,编码器就我知道的有两种接入方法,一种是有高速输入点的可以直接接在PLC上,如果没有只能用计数模块。屏是有通讯线和PLC直接连接的。至于你说的怎么控制要看你什么要求。编码器只能读数是不能写的,也就是说你可以知道转了多少转或者换算为多少长度等。比如说你在屏上设定了一个转数值,达到后停几秒再反转。你可以在程序中编码器的数值与设定值对比(编码器值要换算)。到达后正转停止,停几秒再启动反转。我这是针对三菱的说的。
我还是有点乱,我也知道屏是有通讯线和PLC直接连接的,但连完还要做什么不知道。后面的驱动器和PLC关系我是否可以这么理解:我这边发出一个Y0(电机转)输出信号就可以直接让驱动器驱动电机转了,而不需要发出具体的电机ABCD哪相接电按什么单双拍变化通电的信号对吧?

网友B:
楼主说的编码器是不是指步进驱动器啊。
对对,我说错了,是步进驱动器。
永无止境 !@#$%^&*

楼主:
回二楼:对对,我说错了,是步进驱动器。
回一楼:我还是有点乱,我也知道屏是有通讯线和PLC直接连接的,但连完还要做什么不知道。后面的驱动器和PLC关系我是否可以这么理解:我这边发出一个Y0(电机转)输出信号就可以直接让驱动器驱动电机转了,而不需要发出具体的电机ABCD哪相接电按什么单双拍变化通电的信号对吧?

网友C:
Y0发出一定速度的脉冲信号,电机和驱动对应该线接好就可以.单双拍这个是驱动来处理.
那驱动器需要我们写单双拍和速度控制的程序吗?还是买回来就已经封装好我们直接给输入信号就行了?

网友D:
实际运用中你的那个电控只需要知道PLC的和HMI的程序就可以了 HMI就是你说的触摸屏 其他的驱动器都是标准的东西 只要设置参数就可以了
真诚感谢!
huiyang

网友E:
怎么光写程序?电路原理图不画么?外面硬件配置不清楚如何写程序呢?如何调试?

网友F:
先把马步扎好。多看看武林外传吧。

网友G:
多看书,基础的看看
工控人加油

网友H:
设计软件之前要先把硬件设计好  要不然你程序从哪来

屏 和PLC 通讯电缆 还要通讯上 屏的程序你要写 写完你得下载到屏里吧 PLC程序你要编 编完你得下载到PLC吧 PLC 什么的你都的通电吧

所以啊 电控柜的硬件先要设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