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关于电磁阀使用问题

楼主(2017-01-17):
由于没有使用过电磁阀(气动液压的都没用过),然后买了一个双向电磁阀,我以为平时电磁阀两个线圈都不通电时,P进气口和出口A,出口B都是不相通的,买来后吹了吹,发现P口和B口在断电情况下是相通的,我想像双向电磁阀的是断电情况下P口和两个出口A和B口都是不通的,然后线圈1通电,p口和A口通,线圈2通电和B口通,请问家园的朋友有没有我需要的这种阀,如果有叫什么名字,如果没有就是我想多了,谢谢朋友们,请指点

网友A:
可以肯定的说有你需要的阀,只是型号不同。这需要你看阀的说明按你要求选电磁阀的型号。

网友B:
断电保持型,很常用的一种.

网友C:
说简单点,你有个气缸,用双头电磁阀控制,1头上电气缸推出去了,断电了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2头上电的时候气缸缩回来了,断电了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
真诚感谢!对就是你说的这意思,断了电还保持着最后一次通电的状态

网友D:
五口三位 中封闭型

楼主:
那我就是应该是买错了,不知道我的这种是断电保持型还是什么的,我下午通电试试吧,看看到底是什么类型的,谢谢大家

网友E:
三位四通阀。

楼主:
忘记了问朋友们型号了,求朋友们受累在给回复下,谢谢

网友F:
有的,三位五通电磁阀,断电就不通了,比如这个SMC的气阀就是你需要的那种。
一份汗水,一份收获。

网友G:
4V330气动电磁阀应该可以用

网友H:
购买电磁阀的时候向卖家说出你的要求就可以了,他会给你选型的。
积极回答问题

网友I:
有两位两通、两位三通、两位四通、两位五通、 三位四通 三位五通 等等 看你的具体控制要求选择
永远年轻

网友J:
那你用的就是这种啊。不用换了。
永无止境 !@#$%^&*

网友K:
使用三位四通O型机能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