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电磁阀装在密封的防爆箱里,一段时间后,里面积满了水,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1-17):
求助各位高手:马可的电磁阀,装在密封的防爆箱离,一段时间后,电磁阀失灵,
就打开防爆箱, 结果里面积满的水,电磁阀线圈全部都烧了。后仔细观察,汇流板有轻微的漏汽,可没发现漏水,
求各位大神出出主意!

网友A:
是压缩空气吗?空气都是有水的,要不压缩空气经过干燥冷冻机干燥,要不在密封箱底部安装放水阀,如果密封箱有气压的话可以安装自动水气分离器

楼主:
是的,是压缩空气,可是我已经把汇流板上的泄气空都用气管接出来了,按道理有水应该会排除才对啊,

网友B:
那不一样,气流通过阀体会截流冷却积液。

网友C:
汇流板漏气,就可能导致积水
对压缩空气还要进行干燥处理才可以进入防爆箱

QQ:1121930977

网友D:
你压缩空气里有水,漏气的地方出水。

网友E:
压缩空气接一个冷干机就会好很多的。

网友F:
压缩空气接一个冷干机就会好很多的。同意
工控人加油

网友G:
你把排气位置用气管引出来
马可电磁阀装在密封的防爆箱里,一段时间后,里面积满了水,这是什么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