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一插上传输线就断电,求帮助

楼主(2017-01-17):
各位高手,请问一下,我这边有一台旧的三菱FX系列的PLC,我想修改程序,可是只要一插上传输线,
PLC就断电了,导致整他设备都停机了,这是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A:
数据线是不是不匹配啊?
永无止境 !@#$%^&*

网友B:
通信的线不对或者PLC是翻版货!

网友C:
有你的电脑及此线与其它PLC连接试试!电脑、数据线、PLC有问题,都可能会出现该现状的!

网友D:
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E:
排除数据线和电脑的问题,是否有人在plc通讯口了做了手脚,比如短接针脚!!!

网友F:
PLC内的电源板和主板接触不良,需要修理才行,对使用良久、环境恶劣处的PLC尤其如此,我遇到过多次了。
下载积分:+1(易天寻羽) 大多是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