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中的 OB块 怎么用 ??

楼主(2017-01-17):
西门子300中的 OB块 怎么用? 哪位大神讲解下 例如:OB35、OB80、OB82、OB83、OB85、OB100、OB122等

网友A:
例如,你想PLC在STOP状态转为RUN状态时执行一些初始化的动作,请在OB100中的编程。
至于其他中断组织块,你要使用到相应功能时,才会进行编程,除了定时中断之外,其他类似于机架故障中断在其中编写程序的目的是为了捕捉错误并进行一些处理,而空OB的目的在于防止因为发生中断而不能调用对应的OB而进入停机程序。
95%的西门子程序员不会在故障中断中编写程序。
Good Luck~

楼主:
我见 有人在OB82 OB83 OB85 OB86中编写程序,有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