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问题

楼主(2017-01-18):
我把扫码器和3u的PLC相连,扫到的码有点怪,前面三位数不知道是什么格式,从第四位数开始是以ASCLL码形式显示,那位大神指点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截图看看!!ASCI的话是不是没加解码器???

网友B:
这还需要计算 交换的

网友C:
你的线怎么接的

楼主:
直接用232bd板接的

网友D:
扫码枪出现乱码,1.你要检查一下,你的波特率,奇偶性,停止位等通讯参数,要与你的扫码枪一致
2. 3u你用的是rs指令吗,如果是你接受的的位数设定是不是小了,以及字节发送还是字发送,还有你的扫码枪也要设定一下,发送格式。
3.你说的ASCII码没怎么清楚你说的,扫码枪发送回来的是以字节发送的,你需要将字节转换转换成ASCII码才是你需要的扫码数据,比如H30=K48 ASCII码表示0.
根据你说的个人认为应该是数据乱码了,奇偶性和停止位等通讯参数有问题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是什么牌子的扫描枪呢?应该是扫描枪里是可以设置的,可能前3位是设置成其他格式了。

QQ:34699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