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与步进电机

楼主(2017-01-18):
步进电机驱动器与步进电机之间的接线的距离最长可以多少米。50米可以吗
工控人加油

网友A:
我用过差不多50米的

网友B:
50M 可以,線越長,你的線徑就要越粗。

网友C:
最好是屏蔽线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
工控人加油

网友D(2017-03-05):
应该没问题,只是线不要太细,会有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