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8):
首先我使用的流程控制,要控制一个汽缸,需要汽缸伸出后就保持伸出状态,保持到下次来信号时再向下运动到缩回状态,然后在下一个信号再到来时汽缸再次伸出后再保持,说简单点,现在我想控制比如Y0输出为1吧,当汽缸完全伸出时Y0输出为1(用的set),并保持为1,x0输入一个信号,Y0输出为0(用的rst),汽缸完全缩回,并且保持Y0输出为0,直到x0再次输入一个信号,汽缸再次循环伸出和缩回动作,Y0输出0,和输出1,是在两个流程里,因为前面还有判断汽缸在上面在下面的程序,汽缸在上边执行s0直令,汽缸在下边执行s1,求指点谢谢。

楼主:
新手刚用plc还是很迷糊,表达的也不到位,希望朋友们耐心的给讲解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没看懂你讲什么,
气缸上到位下到位应该有到位开关吧?

楼主:
就是有到位开关,因为我需要汽缸上下往复干活,往上去加工了一个工件,往下来又加工了一个工件,由于往复都是接受的x0的信号,根据汽缸上下的位置由常开的限位开关来判断汽缸的上下位置,并启动上和下位置的流程,另外我们买的电磁阀是不保持型的,也就是进气口和出气口有一个长通的,所以我想用Y0口外接的中间继电器的通断来保持汽缸在上下位置的保持,以预备下一个工件的到来,现在出现走到汽缸的上头并且碰到上限位的情况下,汽缸就往下走了,而没有等到下一个工件的到来,也就是Y0输出在流程切换时没能保持,导致汽缸自动往下运动了,我想问的是有什么直令可以让流程关闭后,流程中的Y0保持关闭此流程前的状态,谢谢,新手见谅

网友B:
LD X0
ALTP  Y0就这条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C:
兄弟,當描述的問題較復雜時,可以用時序圖、工序步。這樣比較清楚。

楼主:
谢谢你们,再问一下,如果在流程中把Y1置set,此流程关闭后,Y1的状态是1还是0呀

网友D:
用ALT  即可解决
zsh340

网友E:
楼主的描述情况,建议是双电磁阀

网友F:
冒失楼主他把问题复杂化了吧。。。 不明觉厉

网友G:
一条ALTP指令,两个磁性开关的事,没那么麻烦

网友H:
PLC都可以不用就解决了。

网友I:
你的气缸有磁性吗?用磁性感应开关很容易就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