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相对定位,相同脉冲数越走越多,已解决

楼主(2017-01-18):
丢步应该越走越短 所以机械没有问题,程序我只能每次寻找原点解决此问题了
在做一个项目 有一个步进搬运工装的动作,找原点之后每次用相对定位走一定数目的脉冲,理论上每次距离应该一致,实际会越走越长 求助数据寄存器没有问题,上图
学习不掉队

网友A:
有一个步进搬运工装的动作
步进搬运工装的动作
步进搬运
步进

网友B:
表达不明确,无从下手,只能猜一猜,猜猜楼主意思,信息量不够,正在分析中.................

网友C:
就这么一段程序,能看出啥呢?
笑了
还有,为什么断定就是程序问题导致的?机械没有原因吗?你的惯量够吗?加减速时间适当加长试试。

网友D:
参数调整,惯量是否设置正确,另外检查一下机械方面

网友E:
怎样解决的?学习一下。邮箱:
gmjdzjx@163.com
。谢谢
一份汗水,一份收获。

网友F:
能分享一下结果吗

网友G:
机械精度问题,还有就是电机驱动的是什么传动机构!分度园误才会这样

网友H:
过冲了吧,电机刚性不够?有干扰?

网友I:
相信还会更多的同行们遇到类似的问题,能否分享一下结果,让大家不要在走弯路。更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