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有没有和三菱FX的pls指令一样的指令

楼主(2017-01-18):
三菱的PLS指令是输出一个短时间的脉冲信号,比如PLS M0,执行了之后M0在下一个扫描周期是导通的,再下一个扫描周期就是不导通的。西门子的PLS是脉冲输出指令。请问西门子有类似三菱PLS指令的指令吗?

网友A:
s7-200的话你往SMD72写多少脉冲,PLC就发多少脉冲啊,发完就停,或者中途你家0→SMD72的指令强行把脉冲置零
!!!

网友B:
这倒是没有,不过有上升沿检测P和下降沿检测N

网友C:
肯定是有啊 SM0.6 导通一个扫描周期,下一个扫描周期为0FF,就是交替导通与停止。SM0.4 导通30s,关断30s。SM0.5接通0.5s,关断0.5s。根据你的具体情况选择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