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机构的驱动,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如何锁止?

楼主(2017-01-18):
请教各位前辈:
需要做一个提升的东西,想着用滚珠丝杠弄,然后用电机驱动丝杆。
到底是用步进电机比较合理还是用伺服电机比较合理?
提升到选定位置,整套东西不能动,电机有自动锁止的功能吗?还是需要增加锁止机构?
可以用PLC控制的锁止机构有什么样的?
谢了啦!

网友A:
用带刹车的步进或伺服均可

网友B:
用伺服必须要带制动,用步进看负载有多重惯性有多大

网友C:
很多因素,步进高速扭矩小,这个最重要

网友D:
一般都用伺服,负荷重了步进启动扭矩不够.

网友E:
见过类似的设备,使用伺服。
不断向前

网友F:
用带刹车的伺服电机

网友G:
当然用带刹车的伺服了,这个还用想,但别忘了接刹车电阻

网友H:
带制动的伺服

网友I:
可以看看东方的马达。导轨型 DRL60G DC24V 。不过东方的东西很贵。需要注意行程,搬运重量,速度。等。

网友J:
伺服电机带刹车,加减速机
下载积分:+1(13534130901)

网友K:
用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再配机械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