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矢量恒转矩控制,绕线轮设备控制,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7-01-18):
有一个绕线轮设备,随着绕线的增加,负载的转矩在加大。在变频器转矩模式下,设定一个转矩
却有这么一句话:当设定转矩大于负载转矩时,输出频率上升到频率上限,转速上升
当设定转矩小于负载转矩时,输出频率下降到频率下限,转速下降
问题1:我想设定一个较大转矩,让他一直恒转矩运行,并且要求速度变化不要太大,由上面定义貌似不能实现。
我该怎么做。
我用汇川MD380变频器。

网友A:
加速度限制
下载积分:+1(gisd2012)

网友B:
以前做过一个设备,是恒张力收丝,用的PID控制,通过张力来调节速度,你可以考虑下pid控制

网友C:
安川 三菱 变频器都可以实现转矩控制的

网友D:
转矩调节控制

网友E:
你这个属于张力控制,随着捲径的增大,变频器的输出转矩也应该增加,所以你需要有外部测量的模拟量信号给到变频器,这样变频器的输出才会随着你的外部信号实时变化。

网友F:
要用pid运算

网友G(2017-02-19):
首先要自动检测绕线轮的实时卷径。

网友H:
有张力专用变频器的,比如汇川的MD330

网友I:
转矩和张力搞清楚。

网友J:
绕线机应该是恒张力加卷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