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助:欧姆龙plc程序上传和下载后运行

楼主(2017-01-19):
最近在学欧姆龙的plc,我用的是cph1系列的,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从厂里正在运行的plc中把程序上传到电脑,再下载到新的plc中,可是用新的plc运行时,机器就开始的时候动作了2s左右,后面就不动作了,请问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是不是下载程序到plc的时候有什么没注意呢?

网友A:
這個問題你應該看PLC 。一下子不好說。一看PLC有沒有報錯,再看程序運行情況。

网友B:
那要具体看你的程序和设置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谢谢,我再查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