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19):
看论坛很多大侠都说自制成功,我也学着制作了一条,但是无法连接上,反复检查接线无误,于是买了一条成品,发现和我的芯片相比在340后面多了一个芯片sp232,不知道论坛的大侠们做的有没有这个芯片?

买的下载线中拆开,和我买的usb转串口比多了个芯片sp232

我买的usb转串口芯片

我做的线连接带232芯片的可以通讯,说明线接对了,但是接到只有340芯片的那个上面就是不行

网友A:
h340,SP232都是232通讯的.

网友B:
试试用绞线PC端是2,3,5;PLC端插针向自己缺口向上两针在上方,插针从左到右,从上而下,1-8脚,PLC圆口对PC是3,4,6;

网友C:
老大发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用绞线PC端是2,3,5;PLC端插针向自己缺口向上两针在上方,插针从左到右,从上而下,1-8脚,PLC圆口对PC是3,4,6;

我做的线已经试过了,接法没问题,关键是接到我买的usb转串口上无法通讯,图已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发个图吧

网友D:
340出来是TTL电平,台达是RS232C和RS485,所以340出来还必须通过SP232把TTL转成RS232C物理接口。340是USB转串口芯片,串口仅仅是说是串行传输,并没有说是RS232C物理接口,很多设备串口用的是TTL物理接口。

网友D:
建议你买个100多元的USB转232C/485/422隔离型全功能的转换器,这种不隔离的迟早会让你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