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232DB和威纶MT8071iE通讯

楼主(2017-01-19):
求助各位高手,
fx3u-232DB和威纶MT8071iE通讯怎么接线和参数设置,说明书都看了,也试过,,,就是不行。。。。

网友A:
我用过三菱,用过维纶,但是两者之间没进行过通讯。
根据我用维纶和西门子PLC通讯经验来看,应该是你维纶的设备添加和设置不正确
你可以百度一下如何设置,或者截图来看
keven1

网友B:
我是422BD或者PLC本体通信口与HMI,没通信不上的,除非接线或者HMI参数不对。

网友C: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KNrnmNgBDEnMQPlPXAUtqT3gPYKfrf4eQnPZjDGOmUFY1vQyIRgnxPioTb_c9EJNGTuS08Jjly23W_5gyQSjDX6FqfFHrvYZmPo9LErnz-W
看一下这个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我用过FX3GA与MT6103IP,原来出现偶有通讯不上,问维伦说只能选用RS-485 4W,COM2不能用其它的方式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