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CP1E怎么在输出一个脉冲后继续输出脉冲?

楼主(2017-01-19):
我想要把plc程序接到机器上 实际运行一下。
我写了一个程序 想要的目的是 :上电的时候 电机不转,当CIO 002 收到信号(我用的是线头24V直接接触),进入中断,在中断中,我写了程序,让电机顺时针转1圈 然后再逆时针转1圈。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只有顺时针针的一圈,逆时针没有,好像是直接退出了中断。小弟新入门两天,请各位大神帮帮忙,小弟在此谢过。
中断程序
中断程序
中断程序
中断程序

楼主:
我用的是同一组端口输出, 即 CIO 10000 和CIO 10002
目的就是希望 让CIO 10000 和CIO 10002 在第一转的时候 CIO 10000输出脉冲 CIO10002输出顺时针方向的电平(高)
在第二转的时候 CIO 10000输出脉冲 CIO 10002输出逆时针方向的电平(低)。
两个脉冲我分别写在两个中断里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吧它们放到同一个中断里,怎么才能让头一个脉冲输出(顺时针)完毕后,接着输出第二个脉冲(逆时针)。

楼主:
我有想过用定时器中断,让它们两个不停地转,正一圈 负一圈,但是有没有更好一点的方法呢?
小弟学的不精,请大神帮帮忙啊T_T

网友A:
就正转一圈,反转一圈,不用中断也可以吧,写一个正转的程序,一个反转的程序,时间控制什么时间正或者反。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