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0):
请教一下,我配置了模快,但是下载到PLC时候选择智能模块的时候只有两个QJ71C24N-R2模快,没有QD77MS4,求大神看看我的配置正不正确。由于QPU暂时没有,我用的Q03UD代替的

楼主:
图发错了,我把CCLINK起始IO起始io改成0000和IO分配对应起来了也不行,试了很多。求帮助啊

网友A:
有的啊,也是从“模块添加”那添入的?

楼主:
这里我知道,我已经发图了,就是点下载的时候智能模块里面没有QD77MS,
引用 网友A:
有的啊,也是从“模块添加”那添入的?

网友B:
在这里面设定参数,单独下载进入。

楼主:
哦,你的意思是下载里面没有QD77MS4也没关系?直接用77MS那个软件下载就可以了?因为之前用的QD75下载参数的时候智能模块里有QD75这个选项的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面设定参数,单独下载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