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0):
我想做一个控制系统,当A和B两个感应开关同时有输入的时候,怎样设置那个有优先输入,另一个为关闭,可以用什么办法控制,简单有效的最好,成本不要太高!谢谢
    有知道的大师们请回复下!

网友A:
做什么的,理解不了你说的意思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B:
减法和互锁都可以
单独动作时不受限制,只有当同时输入时,想优先确定一个为输入,另一个默认关闭

网友C:
这个方法很多,
用PLC程序你想怎么写怎么写
能具体点吗,用什么指令啊,单独动作时不受限制,只有当同时输入时,想优先确定一个为输入,另一个默认关闭

网友D:
输入这个要怎么设置啊,没看明白

网友E:
互锁例子

  • 下载积分:+1(luo1887480) 热心助人!

网友F:
    如上图,X0优先接通。
  • 下载积分:+1(luo1887480)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第2楼shi2999于2017-01-20 11:11发表的 Re:A和B两个感应开关同时有输入的时候,怎样设置那个有优先输入,另一个 .. :
    减法和互锁都可以

    加一个输入时间就OK

网友G:
    引用第6楼liuaihua99于2017-01-21 08:17发表的 Re:A和B两个感应开关同时有输入的时候,怎样设置那个有优先输入,另一个 .. :
    如上图,X0优先接通。

    输入不能复位的,加个中间点吧

网友H:
    加一个输入时间就OK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输入不能复位的,加个中间点吧

    多谢!
    如果真的按我写的那样执行,会是什么结果? X1通还是不通? 模拟是可以复位的。实际接线就不知道了。

网友I:
    实际上X点是只读不可写的,并不能通过软件的方式去复位X点。实际上只需要一个互锁就应该能达到你的目的,把一个的常闭串到另一个上就行

网友J:
貌似同时二字用得不好。题意不清。同时还有先后,是不是暗箱操作。一个红包,A领了0.99,  B领了0.01

网友F:
引用第11楼祥子_lead于2017-01-21 21:17发表的 Re:A和B两个感应开关同时有输入的时候,怎样设置那个有优先输入,另一个 .. :
实际上X点是只读不可写的,并不能通过软件的方式去复位X点。实际上只需要一个互锁就应该能达到你的目的,把一个的常闭串到另一个上就行

谢谢提典!

更正如上图:
X0优先接通。

网友K:
这个要根据plc的扫描方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不要想太复杂。第一个输入保持一位,第二个输入保持一位,然后两个保持互锁就行了,你想让那个优先就把它放前面。你可以模拟一下对不对。
如果你有让那个优先的条件,那就是联锁的问题了。

网友F:
引用第14楼aaa2911于2017-01-22 05:25发表的 Re:A和B两个感应开关同时有输入的时候,怎样设置那个有优先输入,另一个 .. :
这个要根据plc的扫描方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不要想太复杂。第一个输入保持一位,第二个输入保持一位,然后两个保持互锁就行了,你想让那个优先就把它放前面。你可以模拟一下对不对。
如果你有让那个优先的条件,那就是联锁的问题了。

两个互锁不行,只能锁一个。不然同时接通时都会断开的。
三菱软件模块显示有点问题,欧姆龙的模拟就没问题。 实际上也是都断开的。

上图是三菱软件模拟时的情况。

网友K:
楼上的,我说的是保持set,你写的是什么?

网友L:
很简单的  根据你的控制要求使用  复位优先或者置位优先的  双稳态触发器   西门子的指令是:SR置位优先,RS复位优先。就是说 当两个信号同时接通时你选择哪一个为优先,然后选择是优先复位或者置位
永远年轻

网友M:
你想那个开关信号优先就设置那个吗

网友N:
你是不是做冲床的双手启动电路吖

网友O:
优先的那个输出点锁住另外一个输入就好啦
或者是优先的输入点(常闭点)串在另外输入条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