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确实厉害

楼主(2017-01-20):
闲来没事自己做了个小配电板玩玩,有PLC触摸屏变频器,昨天玩了下发现PLC联机后时不时无法监控或上下载程序或电脑死机(合信224+),怀疑USB转换头没插好,拔下来再插就好了,来回好几次,感觉问题不在这里,怀疑变频器输出干扰,把电机线插头拔了,变频器不带负载运行,问题就解决了,看样子变频器输出的PWM波干扰还是挺严重的

网友A:
所以,正规PLC接线要经过滤波器、隔离变压器是必要的

网友B:
可以把参数里载波频率降下来试试

网友C:
台达的VFD-B的主板经常坏,原因是用485通信和西门子200

网友D:
所以,正规PLC接线要经过滤波器、隔离变压器是必要的
工控人加油

网友E:
还得步步为营。动力线,信号线加铁芯。TDK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台达的VFD-B的主板经常坏,原因是用485通信和西门子200
S7-200不带隔离,VFD-B好像也不带隔离。

网友G(2017-04-01):
变频器输出干扰太头疼了,我现在把变频器和步进电机的线全部隔离开了,变频器和PLC都加了滤波器还是能严重干扰到步进电机的定位。

网友H:
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