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0):
请高手解决线圈快速放电问题,
附件: 设计方案.pdf (42 K) 下载次数:59

网友A:
反向并联续流二极管就可以,二极管用1N4004。

网友B:
将S1-S4用场效应管或者达林顿管控制就可以了,这7ms放电而且还是正反向都要放电的没见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反向并联续流二极管就可以,二极管用1N4004。

没看仔细吧,图上线圈两端是承受直流交变电源的,即线圈在这瞬间是承受+300V电压,在下瞬间是承受-300V电压,而不是0V电压,所以用续流二极管是不行的,会短路。用阻容吸收吧,及并联串联的电容和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将S1-S4用场效应管或者达林顿管控制就可以了,这7ms放电而且还是正反向都要放电的没见过。

我估计是想做逆变器之类的,不用电子线路的方式,我刚做电工时也做过。

网友D:
是一个正负极性快速切换的电路,每秒切换25次,平均40ms切换一次,加阻容吸收即可。

网友E:
看一下功率模块的保护方式  阻容吸收和快速二极管都用了

网友B(2017-03-07):
又是有头无尾的求助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