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指令跟16位指令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楼主(2017-01-20):
如题所见,目前在学习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但是说明书上对于32位跟16位的解释不是看的很明白,希望大神给点解答。
如16位传输指令: mov k10 d0
我的理解是把常数10传输到D0中。
但是,看到32位的时候,如:Dmov K10 D0
书上说的意思是把常数10的低位传到D0,把10的高位传到D1。
这个我的智力水平是完全无法理解。。。。。。
或者说,其实例子应该是Dmov K10000 D0 ???
把00传到D0,把100传到D1?
谢谢了

楼主:
救命啊,没人理我吗
谢谢了

网友A:
16位和32位指的是2进制,不是十进制,数值范围不同而已。
一个数据寄存器D可以存放16位2进制数。
那么32位2进制数就要2个连续的寄存器存放了。
huiyang

网友B:
你要是把100000这个数,你用16位看看能不能传不进去?这个时候只能用32位,但要占用两个通道。D0 和D1

网友A:
运气这么好,一下找到了。

网友C:
很好理解啊,数值在32767以下就用16位,以上就得用32位,16位数据寄存器地址随便用,32位只能用双数和零,不能用单数

网友D:
好理解啊,数值在32767以下就用16位,以上就得用32位,16位数据寄存器地址随便用,32位只能用双数和零,不能用单数
真诚感谢!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