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0):
我现在处于学习阶段,概念要分清。一般电机控制方式是有3种:一是脉冲,而是总线,三是直接把程序编到驱动器里面,
但是我是我想问,如果走总线他编电机运行程序是编到plc上位机里,如果采用把程序下载到驱动器里,那他里面的程序应该
跟走总线的程序不一样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电机运行模式不是有速度,力矩,位置模式吗?那跟走总线和编程离线控制有冲突吗?

网友A:
你概念没分清

伺服电机那种控制不是用脉冲驱动的,本质都是脉冲驱动

日系的如三菱   松下  等伺服,伺服放大器里面没办法些程序,只能设置一定的参数

欧美的伺服驱动器 如PARKER  AB的伺服驱动器和放大器有的是集成的,带程序功能,所以看直接写程序进去

你先厘清基本概念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概念没分清

伺服电机那种控制不是用脉冲驱动的,本质都是脉冲驱动

日系的如三菱   松下  等伺服,伺服放大器里面没办法些程序,只能设置一定的参数

我表示日本IAI.YAMAHA等伺服滑台驱动器可写定位程序.

网友C:
IAI 和CKD 正在用,可往驱动器写入定位程序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网友D:
不管是速度、位置还是力矩,本质上都是发脉冲去控制电机,只是发脉冲的方式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