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1):
圈中这个字样是什么意思?正品行货?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我只知道我的是。。。
  • 下载积分:+5(工控二营长) 什么意思?

网友B:
    你的應該是假的,依照種種跡象。
    引用楼主工控二营长于2017-01-21 11:16发表的 各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FX3U :
    圈中这个字样是什么意思?正品行货? [attachment=163574] [attachment=163575] [attachment=163576]
  • 下载积分:+1(工控二营长) 哪里看出?
  • 微信:brianlee1976
    ~~業餘打工仔~~

网友C:
    楼主的PLC应该是山寨货   娃哈哈  中奖了  恭喜恭喜
  • 下载积分:+1(工控二营长) 哪里看出?

网友C: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假货一半标签字体不清晰  标签和壳体位置空间匹配度不好,标签一半偏小  还有三菱一般都有防伪的,可以官方查询验证

网友D:
    上面的二维码是什么意思,有的扫出来数字比较短,有的特别长。在哪里可以查询?

网友E:
    综合分析应该是假的

网友F:
    假的,买的时候找分销商。

网友G:
    两个都是假的!没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