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1):
win7 64位系统,gxworks1.531双击setup第一次提示打不开程序选择兼容运行,再点没有任何提示和反应。多次重装系统32 64位都试了仅装上一次关机启动后提示软件无法运行请关闭。还是这个软件xp可以运行。
1.77版本可以打开,多次提示错误但可以装上。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右键选择以管理员权限运行看看,。
另:电脑系统最好不要用那些仅仅能用于玩游戏娱乐看片的优化精简的系统。和最好不要安装那些流氓卫士和病毒医生之类的垃圾软件。
右键管理员也不行,杀毒软件也关闭了。1.77可以运行,1.53不行。还有什么原因呢,win7旗舰版sp1
  • 下载积分:+2(19863342187)

网友B:
    软件坏了,需要重新下载。
    是在家园下的

网友C:
    可以想其他辦法,如:關掉殺毒軟件,以管理員身份運行,等等,如果還不行是否可以考慮,軟件本身有問題或是以前裝過同類軟件,沒有去幹凈。
    系统新装的,没有装过这个软件,笔记本新买的,原装系统家庭高级版,听说不行换成了旗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