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1):
1 使用FX3U-ENET-L Configuration Tool配置了模块0,通道3 tcp  melsoft,通道4 tcp unpassive 192.168.0.1 6677
2 远程使用Gx developer 可以连接该plc fx3u 编程,监控。
3 plc中只有一条指令 ld m8000 ,mov k100 d0
4 安装了mx component ,使用 Communication setup Utility 进行了配置 连接 192.168.0.1 plc成功。并在delphi 中安装了所有activeX控件。
5 使用delphi中的actFXEnetTCP控件,设置了IP 及端口号,使用open方法后,返回的值不等于0,连接错误。以至于后面的读取命令返回的值都不对了

请问,这个问题要如何处理,谢谢

楼主:
显示无法连接。
试了很多次,重启很多次,都不行。

请指教

网友A:
最近用C#写一个上位机,没玩过delphi,用以太网连接应该差不多,TCP的方式设定这些项,
特别注意网络号,站号,CPU型号,端口号,IP,顺便看看控件用的对不对,
错误代码可以查出连接错误原因

楼主:
谢谢。弄好了,cputype 错了。
做个笔记:
1、fx3u-enet-configuration tool设置: Module 0
operational setting: ASC mode  ,always wait for OPEN, Ethernet,Use the KeepAlive
Initial setting: 对方生存确认开始间隔=2;对方生存确认间隔定时器=1
open setting:3 TCP melsoft connection
                       4 TCP UNpassive    confirm   6679
router relay parameter    not use

2、delphi   安装所有的activeX,选了一个actFXEnetTCP,设置IP、port、CPU类型。open以后,返回0,即可,然后可以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