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1):
Weinview HMI +OMRON PLC通讯
附件: HMI-PLC通讯.zip (629 K) 下载次数:68

网友A(2017-05-15):
1.检查通讯线是否焊错.232和485的通讯线是不一样的
2.触摸屏和PLC是否一致。
3.通讯模块本身是否有问题。
我大概只知道这么几种了

网友B:
接线错误的可能性大。

网友C:
--------------------------------------------------------------------------
凯林奇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