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1):
大家好,我是初学者,得到一富士PLC,只会接220V,通电后只有最上面的电源灯亮,试着把24V+端子和输入com连接,0V端子和输入端子连接没有反应,把0V端子和输入com连接,24V+端子和输入端子连接也是没有反应,至此无计可施,下载了Flex PC Programme,系统是win10的无法运行,也没有编程线,请教大家这个PLC该怎么接线,如何快速判断它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A:
这个不是PLC,上面写着扩展I/O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PLC,上面写着扩展I/O单元.

谢谢指导,英文不行啊,那这个应该怎么玩呢?还有一个大的,想先用小的学习,没想到不行啊

网友A:
需要主单元,主单元通讯数据线来连接才连接使用.在主单元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主单元,主单元通讯数据线来连接才连接使用.在主单元编程.

谢谢指导

网友B:
相学习先将你手上有的PLC的使用手册吃透,再攻软件手册+指令手册,结合你的PLC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走。没有捷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学习先将你手上有的PLC的使用手册吃透,再攻软件手册+指令手册,结合你的PLC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走。没有捷径?

我开始学的是台达,感觉略有进步,但一个台达PLC挺贵的,一直没买,想着PLC基本上都差不多,用这个练也行,图便宜就买了别的,还有个三菱的F1-40MR001,也是搞不定
问题:
1、测试把输入端子与com短接输入指示灯都能亮,但输出指示灯一个都没亮
2、run指示灯一直都不亮,CPU-E灯闪烁,不知是否正常
3、测量run端子有24V电压,但和com短接没有什么反应
4、这个应该是16个输出点吧,但为什么有18个继电器呢?
手头没有手册,网上也查不到,这个没办法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开始学的是台达,感觉略有进步,但一个台达PLC挺贵的,一直没买,想着PLC基本上都差不多,用这个练也行,图便宜就买了别的,还有个三菱的F1-40MR001,也是搞不定
问题:
1、测试把输入端子与com短接输入指示灯都能亮,但输出指示灯一个都没亮
2、run指示灯一直都不亮,CPU-E灯闪烁,不知是否正常

你程序写进去没有??没有程序输出是不会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程序写进去没有??没有程序输出是不会亮的

没有编程线和软件,但旧的里面应该有程序呀

网友A:
有些基恩士,三菱,台达的,都不贵,100到200之间都可以买不错的二手货.资料也齐全,数据线也便宜.
你的这些模块,PLC都是老得不能再老.
F1-40MR001 这个扔垃圾桶吧,应该是只能用手持编程器编程.

网友D:
这是老一代的三菱PLC,用的是卡入式编程器,你的PLC电池没有电了,里面的程序错乱.

楼主:
好吧,只好放弃了

网友E:
有买这些垃圾的钱可以买个台达二手的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开始学的是台达,感觉略有进步,但一个台达PLC挺贵的,一直没买,想着PLC基本上都差不多,用这个练也行,图便宜就买了别的,还有个三菱的F1-40MR001,也是搞不定
问题:
1、测试把输入端子与com短接输入指示灯都能亮,但输出指示灯一个都没亮
2、run指示灯一直都不亮,CPU-E灯闪烁,不知是否正常

的人都年长。我也见过一些很老的机型。F1. 用了20年没怎么坏。开关量用也足够。佩服鬼子的东西。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有些基恩士,三菱,台达的,都不贵,100到200之间都可以买不错的二手货.资料也齐全,数据线也便宜.
你的这些模块,PLC都是老得不能再老.
F1-40MR001 这个扔垃圾桶吧,应该是只能用手持编程器编程.

淘宝是可没有这么便宜的二手台达plc呀,从哪里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