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2):
最近遇到一项目,plc控制伺服电机,带动一连杆机构,执行冲压。冲压要求大力,时间短,行程也很短。经计算,5kw的电机额定力矩都不能达到终端力的要求。
但手册上面看到,交流伺服电机有瞬间三倍额定力矩的性能,三倍力矩工作刚好可以达到工作要求,并且我时间要求也很短。
1、可不可以把这个三倍力矩作为主要的工作点,可能会很频繁地达到三倍力矩。
2、打算位置控制为主,力矩控制为辅来进行设计,请问有没有相关经验的大神,给予建议
3、力矩环的检测部分有没有什么好的传感器,求推荐。

新手小白,对伺服电机一些特性了解还不是很到位,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三倍力矩那只是个传说 就像空调一晚一度咦

网友B:
从驱动器上通讯可以读取扭矩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倍力矩那只是个传说 就像空调一晚一度咦

一晚只用一度电   把我害惨了,春节前电费冲了150元  不放心查了一下结果只剩15元多点,赶紧再冲200元免得春节突然断电。如果你不想很惨最好不要相信什么三倍力矩,最好按照额定力矩计算才保险
永远年轻

网友D:
你这有点危险啊,伺服电机可以选大一点的啊。控制用伺服驱动器或者变频器,直接可以控制到你想要的输出力矩。PLC更多的是逻辑的控制,没有终端输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