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1-23):
脉冲输出口与驱动器之间的连接线是不是都用屏蔽线?

网友A:
不是屏蔽线的我也用过几十台,有松下、三菱至今没见出现问题(线长不到1.5米)。

网友B:
最好用上屏蔽线。
永无止境 !@#$%^&*

楼主:
引用第2楼仙居人家于2017-01-23 08:45发表的 Re:做伺服或者做步进控制时,脉冲口与驱动器之间的连接线是不是都用屏蔽 .. :
最好用上屏蔽线。

我也觉得用屏蔽线好,受干扰了烦人

楼主:
引用第1楼zhang6169386于2017-01-23 08:35发表的 Re:做伺服或者做步进控制时,脉冲口与驱动器之间的连接线是不是都用屏蔽 .. :
不是屏蔽线的我也用过几十台,有松下、三菱至今没见出现问题(线长不到1.5米)。

有没有试过在周围有可控硅控制的设备旁边而不用屏蔽线的

网友C:
用屏蔽线好,避免因干扰而烦人

网友D:
细节决定优劣!

网友E:
不用屏蔽线,碰到干扰的头痛死了,特别是电网接地还不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