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APLC扩展

楼主(2017-01-23):
各位大神新年好,想请教的问题是:
三菱APLC CPU A1SHCPU-S1 主板A1S68B上左右两个扩展槽可以同时分别连接两块扩展板吗?我现在同时连接2块扩展板后,I/O监控上只能看到1块板的。请问问题可能出在哪里。请指点!谢谢各位。

网友A:
电源,cpu ,后面跟各种模块,每个插槽都要分配I/O地址,I/O地址分配逐渐增大,也就是说,有CPU的基板左侧是不能连扩展板的。希望能帮到你